ga-z270-hd3 不断重启 维修 附bios

楼主(2021-01-22):
主板故障 表示为 死机,,触发掉电重启,刷bios 解决

网友A:
怎么刷的bios?
用什么工具?
刷的哪个?M还是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的bios?
用什么工具?
刷的哪个?M还是B?

你不是助理工程师吗,,,应该知道怎么刷bios吧,,用什么工具吧?  难道你是要考我?还是真的问我请教我? 不明白

网友:
BIOS 故障挺多的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助理工程师吗,,,应该知道怎么刷bios吧,,用什么工具吧?  难道你是要考我?还是真的问我请教我 ...

真的不明白,这个BIOS文件比较大,一般8M一下的还可以刷,12M的我都没有刷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