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7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1-22):
接手一块昂达P75主板,故障不触发,开机无反应,检查供电正常3.3,检查IO  nct5532d到绿线的脚位供电正常,到开关的脚无电压,顺路跑线发现开机插座附近有铜箔断开,用线链接开机正常

网友:
工作环境不好 腐蚀了吧

网友:
这是不是使用环境导致 的。。。。。。。。。。

网友:
认真细心啊 。。。赞一个。。。。

网友:
来学习下维修技术

网友:
断线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这个亏得眼睛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眼睛真亮...........................

网友:
开关到io的线断了

网友:
氧化严重

网友:
之前接过一块H81主板电压都有是因为CPU旁边的电阻问题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A:
这种线怎么断的呢?挂的?还是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怎么断的呢?挂的?还是受潮?

应该是受潮,网吧的机器主板

网友:
电脑这东西过一两年自动会坏,像有定时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