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有一台32寸显示器烧逻辑板

楼主(2021-01-22):
有一台32寸显示器烧逻辑板,卖逻辑板的老板是是屏坏了,有没有朋友会修屏的方法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烧了逻辑板直接换掉,再看看主板。

网友:
那它的后级有问题

网友:
看下逻辑板主要是哪个位置烧了,重点针对该路电压进行后级检测。

网友:
屏的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