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70zd rev:2.0不显示,键盘灯有亮,要重起几次才正常显示

楼主(2021-01-22):
华硕x570zd rev:2.0不显示,键盘灯有亮,要重起几次才正常显示,之后一直可以用,关机几十分种或隔天开机又是不显,刷过bios,加焊过显卡和U都一样,有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说的键盘灯能亮,是不是指的是开机按键盘大小写锁定能开和关。就是锁定灯能亮和灭。如果是,你屏没有显示,那你可以试一下外接。你说的要重启好几次才有显示。那在排除BIOS问题的情况下,锁定在显卡到显示屏这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