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兄弟有外星人M17X R5 板号9331P的带OTP的BIOS文件

楼主(2021-01-22):
机器本身可以正常使用,用半小时左右自动掉电。想着刷个BIOS试试。备份了一下BIOS,刷上论坛上下载的BIOS上去直接不亮了。电流0.4几,七声报警,没有CPUPWRGD和PCH_PLT_RST了,论坛上所有的BIOS都试了。刷回原来的备份也是一样的,以为是桥坏了,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的故障,CPU预设供电已经有1.65V了,SYSPWROK已经正常了,桥就是不发出CPUPWRGD和PCH_PLTRST,25M时钟也正常。CPU也换了不行。还是怀疑BIOS问题。因为刷了一个BIOS就这样了。其它的什么都没有动。心想这个BIOS是不是有OTP程序被我写掉了。所以求助。

网友A:
这个bios没那么讲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没那么讲究

兄弟有解决方法吗?所有的BIOS都下载刷了不行。8M的和1M都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解决方法吗?所有的BIOS都下载刷了不行。8M的和1M都试了。

备份发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份发我。。。。

好的感谢。兄弟QQ多少

网友C:
我好像有这个料板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有这个料板  我看看

谢谢兄弟,一定帮我看看OTP里面有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兄弟QQ多少

看签名。。。。。。。

网友(2021-03-14):
我有一个 也是 7声报警 BIOS被别人搞过了 不是原来的芯片了 ,装不装内存 都是 7声报警,希望你有 OTP的 源程序 高一下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