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电池电池胶拉断怎么办?不拉胶不拆震器巧取电池方法

楼主(2021-01-22):
完整教程lhttps://v.ixigua.com/J7aQM7M/

网友A:
我猜是滴入酒精,让胶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滴入酒精,让胶失效!

只猜对一半

网友:
吹风加热10秒 胶条处滴适量酒精基本没有失手过

网友:
这个不是喷点530就直接拿下来了吗

网友:
洗板水进去

网友:
我都是喷530

网友:
方法呢?    你倒是告诉我啊

网友:
这个电池我用过,半个月后售后换新然后又不行了。也不折腾了。

网友(2021-03-04):
原装的就没这么好拆了

网友:
我都是加热,然后上卡片

网友(2021-04-06):
都是高手,十个字十个字十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