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6 不触发 拔掉电池重装即可触发

楼主(2021-01-22):
ACER  p246   版号DAOZ8BMB6D0 REV     此款机器学校招标机器
太多 这种情况
故障   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1~0.002  左右
开始的时候  拆开机器就正常 可以触发  有时测试几天都没问题  BIOS 也刷过
后来发现  只要拔掉电池  等会儿  再插上电池   连接适配器  就可以触发不必要拆机
可以触发时  待机0.004
问题是  这样不能交给客户用呀    客户也不能开不了机 就拔电池   这样也没办法收费   是吧
后来   更换 3V 5 V 滤波电容 51225   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修了大约十几台   都这样操作
论坛看到许多都是刷BIOS 就好的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 我碰到的问题  与众不同呢
有木有一样故障的 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3 5V大电容失容造成的故障有很多,有些是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但是用电池不能启动。还有的表现有时候能开机,每天开都没有事。但是有时候按开机一上电流就保护。这时候一拔适配器和拔电池放电就好。反正电容失容就代表输出功率降低。导致无法满足开机瞬间需要大电流而造成的欠压保护。
  基本上搞维修的人都喜欢遇到这样的故障,因为遇到了就代表捡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大电容失容造成的故障有很多,有些是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但是用电池不能启动。还有的表现有时候能开 ...

这样的  开始 换3V 5 V  滤波     可是 发现有返修的    后来就连着51225  一起给换了   基本无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