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怪的问题,华硕P8P67REV3.1

楼主(2021-01-22):
家有旧电脑一台,i7-2600,华硕P8P67REV3.1.之前一直正常使用,独立显卡HD7870,这几天朋友送了一块华硕GTX770,插到第一条PCIe上黑屏但是能进系统,以为显卡有问题,拿到另一个主机测试,显卡正常,换回来就黑屏,哪个输出接口都不显示,然后改用下面的PCIe4X,竟然可以显示了,有大神能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A:
你的显示器是不是HY现代的?现代的显示器有记忆功能,会记住上一次使用的显卡接口,换过显卡会黑屏,要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器是不是HY现代的?现代的显示器有记忆功能,会记住上一次使用的显卡接口,换过显卡会黑屏,要放电

清华同方的23.8寸品牌显示器,HDMI,DVI,DP,VGA全接口.型号是TF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