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联想V110-15IKB这个烧坏的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1-22):
联想V110-15IKB拆开看到有电容烧炸了 一个元件烧糊了
上面只能看到48两个字。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用放大镜看左上角还有  48  两个数字,其它都看不清了。

网友:
mos管吧,随便分析一下电路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P沟道 mos管

网友A:
找图纸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看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发现论坛中有这个图纸:LV115KB MB 15277-2N

网友:
路过看风景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啊,

就是最普通的AO4407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图纸上的确是AO4407。

网友:
前一段时间还没有图纸,刚才发现2021.01.03日有朋友上传了图纸。对照图纸,该处元件是AO4407。谢谢大家。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就是烧穿了。清干净到出铜线。飞~ 完了绿油、蓝油随意。就是有完美和强迫症的人不舒服。非处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公共点短路,烧隔离管,这个故障常见。楼主经验有待提高。慢慢积累吧!

网友:
这个烧毁的元件最后在放大镜下看清了,是4835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短路,烧隔离管,这个故障常见。楼主经验有待提高。慢慢积累吧!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很明显公共点电容短路导致隔离管大电流烧坏的啊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