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21-01-22):
HP CQ40不触发故障维修

  机型型号:HP 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现象:不触发

  故障分析:待机条件不满足。

  维修过程:拿到机器后接可调电源上电按开关测试发现0.006-0.007跳变一下就不动了,迅速拆机观察主板没有维修过的痕迹,确定为一修机。

  言归正转,先查下待机3/5V,正常的,然后查了EC的待机条件AVCC:3.3V+3VL_EC3.3V正常。

  时钟:XCLK1、XCLK0波形正常。

  复位:ECRST#3.3V。

  合盖信号:LID3.3V。

  适配器检测:AC_IN3.3V按下开关EC的32脚ON/OFFBTN 3.3V跳变正常,EC的117脚PWRBTN_OUT# 3V无跳变,EC读取程序脚119,120,126,128脚,读取程序正常,100脚,EC_RSMRST#为0V不正常,桥的待机条件,RTC电路:ICH_RTCRST#,ICH_SRTCRST#,SM_INTRUDER#,ICH_INTVRMEN,VCCRTC 32K时钟全部正常。

  桥的待机供电:+3VALW正常。

  V5REF_SUS正常。

  桥的待机部分经测量全部正常,按着维修经验来说应该是BIOS的问题,BiOS 刷写后正常触发上电发现暗屏,换屏后OK。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还能修的到

网友:
CQ40当年也算说常修机型之一了,现在少见了,奔腾T系列吧?修主板再换屏,机器卖不出维修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