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330 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1-01-22):
联想E330,电池报错,检测不到电池信息。拆机,卡上电池,电池电压0.2V。插维修电源,电池电压上到0.8V。没充电电流。由于没有好的电池试机,现在分不清到底是电池损坏引起不充电,还是充电电路故障不充电。
干脆在主板电池口上焊两根线,插上适配器,维修电源先调到11.1V,直接给电池充电,电流达到4.7A,5秒钟后断电,测电池电压上升了1V多。再次给电池加电试着充,貌似也没发热的地方,电池两端的电压维持在10V左右,加电时间5分钟左右,发现电流下降到4.5A左右了。这时在不撤掉电池和维修电源的情况下插上硬盘和适配器开机。发现没报电池错误了,进系统也能看到电池信息和充电百分数了。
   就这样维持了10分钟左右,充电量也看得到在增长。说明电池检测是正常的。等到电量到40%时,不关机的情况下断掉测试电源,万用表监测电池电压在慢慢的下降,说明充电电路没工作。由此判断因充电电路问题,电池长期放电耗尽了。
  检查充电上下管没有问题,更换BQ737,在不开机状态插上维修电源,万用表监测电池两端电压,电流由0.1A过3秒升到1.6A左右了。万用表电压也有相应的变化,开机测试,电池电量也在慢慢增长。原来不充电就是BQ737损坏引起的。   在此说明:1为什么不直接给电池充电,而是电池插在主板上,主板也要接通适配器。
                     因为怕误判,笔记本设计精密,特别像这样think系列的,检测电池正常才能充电,也不敢保证电池在没有上机的状态下就能把电充进去。这样不过是                       两个欺骗,1,若只是电池只是耗尽了,那就模拟有电的电池欺骗主板,看开机后主板检测的电池状态和信息。2欺骗电池,模拟充电电路正常在给电                        池充电,在此状态下看电池电压能不能随电量显示变化。来区分到底哪部分问题。
                    2电池电压为什么要加11.1V 。 因为11.1V是电池上的标注电压。为了安全和可靠。低了怕无效。高了怕不安全。先选11.1V标称电压试机。其实试机                           电流开始就达到4.5A时还是比较危险的(不过我的电源有电流限制),应该降低电压。慢慢充电慢慢提升电压,直到额定值。

网友:
BQ737也坏的多

网友:
think这些充电是挺精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