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客户拿来个老古董CQ511,使用经验轻松秒杀

楼主(2021-01-22):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老古董,惠普的CQ511,故障是开机风扇转几圈就自动关机了,屏幕不亮,电源处闪烁黄灯,拆机发现风扇处灰尘特别多,据客户描述,这个老笔记本用来好多年了,安装的都是deepin的linux系统,其实这是个511的通病,这个型号的电脑容易损坏U7002温度感应芯片,更换即可修复。

网友:
好像记得我也修过

网友:
嗯 我修过 是通病

网友:
  显卡供电也是个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   发热量相当大

网友:
南北桥的机器,好老好老了,

网友:
都是老问题了

网友:
显卡  511 。基本就是这二个问题。 511改个电阻。

网友:
基本就是问题,遇到过

网友:
惠普的机器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A:
通病的了这个 不过这么老的本子客户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一台coms电池漏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的了这个 不过这么老的本子客户还有修的价值吗

若不是通病,绝对不接这个单子

网友C(2022-01-09):
引用 网友B:
若不是通病,绝对不接这个单子

师傅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和这个问题,帮评估一下维修费,我Q:1617247687

网友C:
师傅我的也是这个型号和这个问题,帮评估一下维修费,我Q:1617247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