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风机清灰,机器点不亮了,刷BIOS搞定

楼主(2021-01-22):
今天,客户抱来一台ThinkServer电脑,要求清灰,我们的技术员轻松将其拆开,用鼓风机吹出了2斤灰尘,开机测试却点不亮了,当时那个崩溃,不能清灰钱没赚,再赔个主板吧。。。用万用表测试,CPU供电,CMOS管电压,内存电压,5V都正常,功率计测试,电脑功率也正常,这就奇怪了,第一时间考虑是BIOS的问题,这个主板有三个BIOS,全部刷了一遍,终于搞定

网友:
又是一块搞了软件保护的主板,楼主这种情况也太少见了,难道吹灰时产生了静电?

网友A:
动主板前,我一般习惯把CMOS电池取了,同时按开关放电。有时还会洗一下手。

网友:
哈哈  差点翻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主板前,我一般习惯把CMOS电池取了,同时按开关放电。有时还会洗一下手。

更衣沐浴一切就绪

网友:
这款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这个 还有联想的H61M 基本上 BIOS很爱坏

网友:
品牌机一般开机不显,通过放电,多数 可以 解决

网友:
又是刷bios还是刷3个。。。

网友:
能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功率计吗?

网友B:
下次清灰,拔了风扇线,风扇高速转成发电机了。

网友:
拆电池的习惯很好,很多时候不注意

网友:
维修时间长了,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我的习惯就是只要来清理风扇的电脑,我都先开一次机进系统检测一下,主要是机器是否正常工作,万一出现消理不亮的心理有数。

网友:
这不科学的故障被你遇到了

网友:
你还别说,每次都这样小心操作,这几年没上过当。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还是如果是清灰的先开机测试下机器

网友:
清灰就不要拔掉COMS电池 了,有些电脑电池拔掉后就不开机了,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很好奇为什么清灰会造成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清灰,拔了风扇线,风扇高速转成发电机了。
或许你的是正解

网友:
这样也能把BIOS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