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Fiex2-14D开机屏灯不亮

楼主(2021-01-22):
客户拿过来说不显示,在其他地方问了说,排线坏,换排线200块,客户不信拿过来了!开机,拿手电看屏显示灯不亮,开干!
拆机,拿废屏测试,灯亮!报屏坏,客户嫌贵,带触屏的!
就报修屏了!260,经讨价,之后230成交!

保险烧了,不用直接换上保险测试,肯定还是烧
用个短线,开2V烧下,有个电容短了!

烧了,废品随便拆个,再烧不短了!
上级测试!十分钟正常!

这周,就这一个故障!修了,5-6台!就换一个保险,一个电阻!
不经常发帖!老手,无喷啊!
本人开店12年!老难不修,简单的修修!

网友:
后面几个图片不是!上次发帖的图片!不知道怎么带上了!睡觉了!

网友:
这修 屏的经验,是也非常丰富 了。。。。。。。。

网友:
刚遇到一台,过了夜就不行了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哦哦哦哦哦

网友:
是屏电路输出端的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升压电容短路,你只换了电容保险就行了,算运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