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95833

楼主(2021-01-22):
各位大佬 这个芯片 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集显供电 我这个机器是英业达代工的 集显板子 现在板子上只有集显供电没有

网友:
pdf发上来。。。。。。

网友:
不应该是自检过内存以后才出集显供电么?

网友:
几代PCH,几代U,板号多少

网友:
集显供电应该是bios检显卡时,cpu控制的

网友:
过内存后出来的

网友A:
这个主板换过 CPU不行,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换过 CPU不行,一般都是BIOS问题

CPU还没换  有时候能开机 测量EC有波形输出

网友:
机器要post到显卡位置,cou才会通过SVID送出预设的SVID编码到VR的GFX部分,再由VR内部DAC后控制产生显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