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311花屏换显卡芯片出问题了

楼主(2021-01-23):
A1311,可拆卸显卡的,一开始花屏,加焊了显卡,黑屏不亮了,索性换了一块显卡芯片,同样黑屏。观察主板上的四个指示灯,不插显卡时,待机灯和内存灯亮,没接屏,可以听到   当    的声音,接显卡后,只有待机灯亮,能通电,可能连内存都没过,不亮时供电也都正常,包括显卡的供电,1.5.   1.8   0.85.百思不得其解,兄弟们给指点下,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A:
显卡没做好》》》》》》》

网友B:
显卡板板层短路了,一加焊显卡板就坏了,,我修过几百片,遇到过十几片这种情况,用烤箱烤过再加焊也是一样,显存显卡芯片,供电都换过,也是一样。确认是板层问题

网友C:
100%还是显卡板问题了  应该是板层出问题了 或者你换的芯片还是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 芯片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做好》》》》》》》

显卡指定做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芯片连锡了。

不能,换芯片时,拆下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还是显卡板问题了  应该是板层出问题了 或者你换的芯片还是有问题

那得多点背啊,加焊,重置,后来又换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板板层短路了,一加焊显卡板就坏了,,我修过几百片,遇到过十几片这种情况,用烤箱烤过再加焊也是一样 ...

这么牛,修了这么多,应该重植就好了吗?我测对地值,1.5v  30多,1.8v   370  。   0.85v这是核心供电?显卡是216-0810005

网友:
大家都说是显卡的问题,那我研究研究,之前我自己也怀疑显卡,怕苹果和普通电脑有什么区别,不敢确定,现在就弄显卡了,谢谢大家。有结果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