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技嘉GA-Z77-HD3没声音求个点位图,图纸有了。

楼主(2021-01-23):
板载声卡没有声音,已经换了一个Alc887,H61上拆的应该是好的,以前正常在用,还是不行。测量1脚有3.3伏,11脚3.3伏,27脚0伏29脚有5伏,35.36脚0V

关于AVDD这个电压怎么来的不清楚,主板是没有CQ3,CD2,CQ5等元件

还有这几路信号是什么请师傅们讲解一下,谢谢!主要是想方面同事用音箱和前置面板的耳机,买了张独立声卡只能插后面不方便。

网友A: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看一下新换上887的后三位小号,887分两种,供电不一样:1.尾号VDX的好像29进5vsb,25、38脚5v是芯片内部产生。2.好像其他型号是29脚空,25、38脚是12v转5v进的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