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A 白屏 花屏 缺色 抖屏之无奈维修

楼主(2021-01-23):
白屏先换个屏,换上就 花屏 缺色 抖屏:

2038097[/attac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网友A:
惭愧! 我没有看懂。哈

网友B:
楼主表达的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表达的是显卡坏了?

就是显卡坏了这个麻批显卡价格还有点烫手啊,只好无赖式维修。

网友C:
没看懂,可以详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可以详细说一下。

我也没完全理解,算抛砖引玉吧,+信号没有屏差分放大器无输出,加上拉提供放大器(+)端信号高电平加下拉保证在(-)端信号来时分压后+端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 我没有看懂。哈

你谦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 我没有看懂。哈

层主谦虚了。

网友:
深奥的知识

网友:
打值无穷大不就是显卡虚焊或者坏了么 加了个什么?没看懂?

网友D:
断线了吧  你这个是 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了吧  你这个是 虚焊?

花了一些时间确定不是断线,但加焊后仍然就只好做最坏打算一看价格被炒到200了,也想折腾但时间帐算上还不够吃稀饭啊,对有的客人我给他们说“你请个清洁工做卫生难道你只给被人算扫把钱。。。”,这样说大多数客人都“听得懂”并理解。。。,维修工与清洁工大体可归为一类人员既不会造其他能力又有限,难道时间就无价值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E:
你这招不错,不过你的缺点是,表达都是稀里糊涂,比古代的文言文还乱,语文没学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招不错,不过你的缺点是,表达都是稀里糊涂,比古代的文言文还乱,语文没学好吧!

有点惭愧,谢谢指教!!!

网友F:
EDP有个到耦合电容cpu短路,导致屏幕不显,可以用这个差分信号吗?外接显示联想3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EDP有个到耦合电容cpu短路,导致屏幕不显,可以用这个差分信号吗?外接显示联想310

说不定试一试有惊喜,我也是以前看大神的原理图(没有标参数)都还不信,这次也是屏的价格报的还比较理想(也许在别处换过了没好)憋慌了又不想白干才情急之下而为之,估计参数匹配是难点。

网友G:
听懂个大概  这个做的信号形状跟原装的  不一样吧

网友:
这个显卡我有两片闲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懂个大概  这个做的信号形状跟原装的  不一样吧

大佬一针见血,(+)端电压不能完全归零输出会相对较小,“修好”后烤机放电影和打小游戏也没出现眼睛都看得出的问题,了解客人基本需求后还是对CPU功耗和显卡性能和显示效果做了较大的负优化。

网友H:
不知楼主处理方式对于EDP信号是否可行

网友:
换显卡呗  》》》》》》》》》》》》》》》》》》》》》

网友:
学习了,我有心去学习一下电路知识,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算是另类维修,给楼主赞个,并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楼主处理方式对于EDP信号是否可行

理论上可以参考但没实践经验,毕竟EDP不是直连。

网友:
非常惭愧! 我也没有看懂。哈

网友:
哪个大神解释下,我真的没看懂

网友:
确实学习了,差分信号还可以这样搞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这操作看不懂

网友I:
是显卡坏了?
DBJBW
应该显卡内部连接线确定坏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显卡坏了?
应该显卡内部连接线确定坏了。

网友:
没看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