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60T-PN显示器不加电维修

楼主(2021-01-23):
接客户一台LG E2260T-PN显示器,故障现象:不加电,不亮指示灯。拆机后测主板12V、5V均有。就认为故障不大,是数据问题。拆下U402 进行了数据刷写,在刷写过程中,总是报数据校验错误,所以就认定是此芯片损坏了,就更换了芯片(芯片型号Pm25LD020)写入成功,装机后故障依旧。对芯片8脚(供电)测量发现无3.3V。随查3.3V电路,发现此3.3V输出的U701有5V输入,无3.3V输出。U701型号为AP2114D,是个三端稳压器,手里没有此芯片,经查此芯片资料输出电流为1A,和三端稳压器1117一样,手中1117可不少,马上从料板上找到一3.3V的1117代换,通电后可以正常显示了,完美修复。通过此次维修过程总结到,搞维修一定要细心、耐心,要把各部件的电压都要仔细检查,否则就会走不必要的弯路。现将图片、图纸和数据一并发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那是不是 原先就是这个管子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 原先就是这个管子问题

感觉像是这个管子性能不良引起的PM25芯片烧坏或者反之先烧坏后一直通电测试3.3v稳压ic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这个管子性能不良引起的PM25芯片烧坏或者反之先烧坏后一直通电测试3.3v稳压ic报废。

应该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