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70d 南桥晶体烧炸 更换南桥

楼主(2021-01-23):
神舟战神k670d拆机一看 南桥晶体烧炸裂,拆掉坏南桥测南桥附近电容无短路,测3 5v 无短路,其他电感测试也无明显短路。这个桥是SR2C8对应的是h170 平台,新款南桥更换的话最好换一样的型号,用其他型号代换有时可以显示但是部分功能会不管用有时无线网卡识别不到有时mini-pci接口不能用,手头有个SR2C9 不敢代换,这个桥对应的是z170平台,查了下工厂版全新的要155元,后来找了家测试版的保亮机110元,很纠结 测试版的虽然便宜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后来还是一下定了2个测试版的测试版的是有铅的,芯片到了换好测试 电流1.2a 左右来回波动 不会两机,难道桥是个坏的?前几次换桥不刷bios 的话会亮机慢,但是这次等了差不多3分钟了还不会亮,不管那么多了刷了个bios试试,bios一定要刷原厂bios,开机很快亮机了,装上硬盘进系统测没问题,看来测试桥也是能用的。如果南桥拿不准最好不要换,这个桥太贵了换上不好的话不知道是桥的原因还是主板有其他问题没找到故障,这个桥再取下来再植锡球难度比较大0.35的锡球,来回植几次球这个桥有可能就废了,我一般是南桥有明显短路才换桥的,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网友:
这个桥坏的够明显!买芯片容易翻车!

网友:
0.3的锡珠植起来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桥坏的比较明显的 可以冒风险试试,如果让客户直接换主板客户很难接受的

网友(2021-02-24):
小锡珠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