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lay通病 开机定屏

楼主(2021-01-23):
开机定一屏,90百分之是硬盘的问题,更换即可解决

网友A:
硬盘不是加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不是加密的吗?

这个可以换

网友:
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
需要写参数,

网友:
直接刷机可以吗?

网友B:
你好   你用的什么软件写资料的   硬盘哪里买的   推荐下  谢谢!

网友C:
弱弱的问下,国产机器要不要刷里面的参数,内置的一些信息要不要刷进去还是直接拆一个就可以更换的

网友:
用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国产机器要不要刷里面的参数,内置的一些信息要不要刷进去还是直接拆一个就可以更换的

需要写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用的什么软件写资料的   硬盘哪里买的   推荐下  谢谢!

资料用编程器写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器,名字,参数在那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