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光影精灵TPN-Q193广达G75A温度过高报错90D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21-01-23):
             板号广达 G75  点位图论坛有 图纸参考G35A 不完全一样但是也能参考

              故障;开机很久才才显示 风扇狂转,显示90D报错(90D一般温度过高或者EC检测到温度异常,90B一般多为风扇),点回车进系统直接断电

        第一步先查一下条件,不要瞎搞换散热器,刷BIOS,免得把故障矿大,有时候烙铁动一下就好了,重点检查连接EC 的THRM_MOINTOR1  THRM_MOINTOR2信号,这两个信号是通过NTC热敏电阻分压的低于1.2V时会提示温度热,还有一些机器会导致不触发,

    第二步检查EC   SM_BUS系统管理总线  MBCLK2   MBDATA2   EC_PECI     GPUT_DATA  这些 信号一般连接温控芯片,显卡,南桥,处理器,如果信号无异常就查芯片周边相关的部分,换芯片,当然也包括显卡所有供电,显存供电。

   第三步公布此机故障

   PL9010 NVVDDS输出异常,原因分析,PCH已发出DGPU_PR_EN 开启显卡核心电压,并发出信号开启PU9006,PL9010输出异常后,PCH又关闭DGPU_PR_EN,
  DGPU_PR_EN关闭后1V8 AON也关闭了, 1V8 AON是控制Q7736显卡与EC的通信,1V8 AON无输出后EC跟显卡通信就断了,EC就误以为温度过高提示报错并关机

网友:
反手一个赞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坏了

网友A:
说人话就是:这机器独显供电爱坏.坏了报90D错误.

网友:
这种机器还能报的上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人话就是:这机器独显供电爱坏.坏了报90D错误.

这款机器通病,我看到论坛有人求助没解决,我自己也碰过几台,所以发个贴方便同行少走弯路,我也不指望别人给我加多少分,我还有其他账号,不愁没分下载,不想写那么简单给外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通病,我看到论坛有人求助没解决,我自己也碰过几台,所以发个贴方便同行少走弯路,我也不指望别 ...

那最后是独显供电的哪坏了?正好遇见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
直接说出来 具体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人话就是:这机器独显供电爱坏.坏了报90D错误.

正解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经验,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首先应该是判断散热器有没有问题,再考虑温控电路吧

网友:
独显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有的发帖,就说个故障,说个哪里坏了,看起一点意思没得。看楼主发帖才学得到东西,有完整的分析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通病,我看到论坛有人求助没解决,我自己也碰过几台,所以发个贴方便同行少走弯路,我也不指望别 ...

写的很好了,收获很多,谢谢楼主不吝分享,这些是属于信号级别的维修,有很多启发!

网友:
没看懂  给个攒 辛苦了

网友C(2021-02-23):
我有一台,楼主收寄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楼主收寄修吗?

加微信13690246664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da的也是没有nvvdds供电导致掉电,换了芯片之后开机显示了,装机测试时结果灰屏了,测量主板电压又是正常的,都不知道啥问题了

网友(2021-06-05):
以前的HP显卡出问题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说的很详细 感觉楼主是服务站的

网友(2022-10-22):
最后到底是什么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