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07

楼主(2021-01-23):
HP tpn-q207 ,版号dag7aMB38c0,8代i7 nvidia 独显,现在是放电后开机有显示,提示coms错误按回车重启,重启后屏背光能正常亮,没字显示,键盘灯正常,刷过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在线等,求助中

网友:
不接屏线,外接看看

网友:
coms错误不是小电池问题?没有小电池的话,是不是电池问题,DELL上有碰到电池故障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来自: 江苏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2021-03-19):
楼主解决没,我好像遇到问题一样

网友:
把硬盘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