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 4G

楼主(2021-01-23):
二修卡  GPU电源管理芯片拆了   mos管也被人换了

求大佬帮我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和MOS管的型号   还有 能拍张照片就好了  我还以MOS管那里有掉件

网友:
有没有好心人帮帮忙啊

网友:
核心肯定坏了,很明显是GPU挂了被拆件用了

网友A:
核心没坏    客户自己搞的说看了抖音显卡维修  自己干的    原故障是花屏

网友:
3项供电     15脚的芯片

网友:
补回去不就行了嘛

网友:
mos随便代用吧 供电芯片 得找了

网友:
gpu估计开挂了

网友:
买一片一样的好板对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没坏    客户自己搞的说看了抖音显卡维修  自己干的    原故障是花屏

只是花屏。。。仔细想一下

网友:
GPU 挂了把

网友:
不一定吧     我看了图片  像显存

网友:
已经做料板了,还有修介值吗

网友(2021-02-26):
搞清楚了没?我有张这样的坏卡!!!!需要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