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11pluskt,不扣

楼主(2021-01-23):
oppo r11pluskt,不扣屏,开机有震动,扣屏开机没震动。换了小板,换别的屏幕都是这样,只要扣屏就开机就没震动,也不亮屏。

网友:
没说扣屏时电流情况,查显示供电和背光供电  是不是有短路。没扣屏这个两个电路是不工作的

网友:
国产放弃吧

网友:
怎么也得测试一下能否开机吧 再确定和屏相关的电路有无故障

网友:
要查屏幕和震动的供电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