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560d

楼主(2021-01-23):
烧了保险,供电都正常,开机卡b2,核显进系统不识别,再怎么弄,新手,求大哥们指点

保险烧了,短接

保险烧了,短接

网友:
确保BIOS匹配的情况下。测显存通道

网友:
我也遇见过好几块显卡,代码挡B2没有搞好,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跑显存 干核心

网友:
对的  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 大佬

网友:
应该显存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过好几块显卡,代码挡B2没有搞好,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没抓到显卡,显卡所有供电都测一遍,估计核心电压都没产生。保险没有平白无故损坏的

网友A:
你确定测量了所有电压吗?说一下,蓝宝石这类低端卡,我碰到过缺供电导致不认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测量了所有电压吗?说一下,蓝宝石这类低端卡,我碰到过缺供电导致不认卡的

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复位测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