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修理

楼主(2021-01-23):
有人帮忙看看这个液晶屏是什么问题吗,中间有块蓝色的矩形区域,显示小的文字显示不清楚,还有竖着的暗纹

网友:
这样的好像也是玻璃芯片问题呢

网友:
用通用版代替测试,检测逻辑板上各路电压是否异常,如果都正常的话,几乎可以判断屏幕玻璃板漏电或者异常引起的。

网友:
屏坏了 不好修的

网友:
屏坏了
屏坏了

网友:
得找专业修屏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直接丢了

网友:
换屏吧,不行就换人

网友:
你这图片看起来也不够清楚啊,但大多情况都是屏本身的问题,不是很好解决哦

网友:
换屏吧,费时间的

网友:
检查下伽马电压

网友:
屏Y侧缺电压了,有耳朵的好搞,没耳朵的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