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 A1707 A1708 屏暗 舞台灯 背光排线焊接杜绝返修

楼主(2021-01-24):
论坛看到这种类似故障 有各种焊接的方法
现在16款的Mac这三个型号 故障大量涌现市场  这里要说一点
没有磕碰的屏幕可以去找苹果售后保修哦····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焊接方法 觉得ok 收藏加点赞 想观看视频版本可以搜索我抖音号:594492616
首先准备一根好的背光排线 淘宝也有在出售大概20-30元左右
将坏线剪断 这里剪断的位置有讲究哦 大概剪断总长度1cm左右
那么好线也是剪断 保持长度2cm  并将要焊接的两头刮掉表皮看到铜线就好
总结重点:剪断的好线是坏线总长度的一倍 具体为什么 请接着往下看
仔细看图

图片这么拍不是要用飞线去连接  而是告诉大家不要刮错面了
这里也要看清楚 有一层薄薄的胶 用刀片刮掉  这是接口的反面 这里能看到排线的引脚 但是是上不去锡的
排线反过来 对齐焊接好  对齐焊接好  对齐焊接好 最好在放大镜下操作 视线最佳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要有虚汗  烙铁温度建议450度 因为是从排线背面焊接引脚 温度需要高一点 焊不坏的

焊接好以后的图片
然后把排线 反折过来 用静电胶布固定 不要用绿油之类的 绿油固定硬邦邦的不适合拉伸运动 用好一点的胶带固定都行
这里就是为什么剪掉的好线是坏线的一倍了  因为要折上来 占用了线的长度
成品大概就是这样了

总结一下:
这款MacBook Pro 大量出现断线故障原因就是因为线做的短了 由于长期的盒盖打开  打开盒盖 排线拉伸 容易导致断线
很多同行都有各自的方法   有拆屏换背光线的  直接换线固然是好 但是风险也大
还有很多估计都是直接飞线 那样肯定是不美观的  如果作为二手回收商和销售商家 开盖看到几根铜线估计心里也是慌兮兮的
大家如果搞顺手了 其实也就10几分钟就搞定了  本人一直都这么操作1年多了 修复了也有几十台吧  目前没有一台返修
如果同行觉得可以

记得点赞哦

网友:
:victory这个机器我报价了都要跑

网友:
下次这么操作一波。

网友A:
明明5分钟能搞定的非要弄得这么复杂!!!

网友:
苹果的机子做工还 是可以,维修也不是很好修,不过利润可以

网友:
不错,现在的机器CPU坏的实在是太多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5分钟能搞定的非要弄得这么复杂!!!

其实 搞顺手了 真的就5分钟的事情  屏幕都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
我感觉这个方法不错,也挺美观。感谢大神分享,方法独特,学习了

网友:
无论是触摸板的线还是键盘排线背光线都是这样焊稳很多

网友B:
排线为什么要反折 这样会不会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为什么要反折 这样会不会容易断线

不翻折过来 怎么达到  水平一致呢

网友:
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我來試試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战经验

网友:
它是全部暗屏吗。还是暗哪一半就换哪一边的排线。

网友:
感觉不错,之前都是发去换全新的排线。。。。。

网友C(2021-05-05):
只修过一台这个故障,十多分钟搞定,没购买排线,现在客户都用 了半年了,还没返修

网友:
之前接总会有返修

网友:
这个排线坏的太多了  基本上没有不坏的

网友:
这个的确牛,高手在民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修过一台这个故障,十多分钟搞定,没购买排线,现在客户都用 了半年了,还没返修

怎么搞的 能讲讲方法吗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C:
只修过一台这个故障,十多分钟搞定,没购买排线,现在客户都用 了半年了,还没返修

能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修过一台这个故障,十多分钟搞定,没购买排线,现在客户都用 了半年了,还没返修

怎么弄的交流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这操作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搞的 能讲讲方法吗

操作千万种    简单的飞线2根线也可以搞定  但是不美观  对接也可以  通过几十台维修之后来对比  这种方法绝对最可靠 也美观    目前2年了   接了100多台 目前无一例返修

网友:
捡钱机器,

网友:
很强这手法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操作千万种    简单的飞线2根线也可以搞定  但是不美观  对接也可以  通过几十台维修之后来对比  这种方法绝对最可靠 也美观    目前2年了   接了100多台 目前无一例返修

是的 按照你的方法修好了一台 还有一点你说 屏幕没有磕碰可以找售后 但是这个机器不是已经过保了吗

网友:
直接飞的线   也挺快的

网友(2021-08-08):
大佬,用的胶水名字是什么?

网友(2021-09-16):
这个方法很好,,,直接飞线或者直接用锡焊接是无效的

网友:
送钱的机器,一般大家报多少

网友(2021-10-22):
留一个标记以后看看

网友:
这个方法比飞线美观,比拆屏省事、无风险。

网友(2021-12-04):
其实 搞顺手了 真的就10分钟

网友(2022-02-06):
这个解决办法最稳妥,其实可以有5-6种办法可以修复

网友(2022-04-07):
这个经验不错的,,,,,,,,,,,,,,,,,,,,,,,,,

网友:
拆屏换线 不好接这线

网友(2022-06-16):
通过这个方法修好两台机器了 确实不错

网友:
手艺真的好,赞,收下

网友(2022-08-01):
目前我也是用这个办法,修复了30+了,没毛病!

网友(2023-03-31):
这个刮完好不好上锡....没搞过,一直在搞台二手机练练手

网友:
图片上2条像弹簧一样的是啥东西?没有看明白。

网友:
排线引脚上不去锡,那是怎么焊接上去的?

网友(2024-10-08):
按照楼主的操作方法试试,第一次焊接花了一点时间,彻底检查焊接没问题后,装机一次点亮屏幕,亮度也可调,真的比一根一根接线方便,稳定。

网友(2024-11-15):
来自: 山西运城
楼主厉害了 是稳哥吧

网友(2025-10-18):
来自: 山西吕梁
李师傅 手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