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黑屏,显示器显示无信号,

楼主(2021-01-24):
电脑开机黑屏,显示器显示无信号,但有开机进入win7声音。试了几个插口,hdmi dvi 第一次能见到画面,重启后就没有了。金手指,插槽都清理了一遍,内存条,显卡。GPU, CPU,重新上硅脂,电源从额定250改成额定400,也没有用。显示器是刚买的,后来也试接液晶电视,依旧无信号。后来我拆主板下来才发现背后锡条焊接不规则,怀疑是这里出了问题,因为显卡电路目测完整。问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锡条不完整还有铜箔连着呢,插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我插的就是独立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条不完整还有铜箔连着呢,插独立显卡试试

我插的就是独立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插的就是独立显卡

有换过显卡试试吧,或者用核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换过显卡试试吧,或者用核显呢?

换了,问题还在。现在换了主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