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tx780老核弹点位图fz文件。。。

楼主(2021-01-24):
任何版本品牌均可,谢谢!

网友:
这表笔很上镜啊

网友A: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没有特尖表笔就用了一根针,楼主牛一点直接焊了。我是表笔自带的盖子头上穿过一根针然后再套在原表头上贴合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没有特尖表笔就用了一根针,楼主牛一点直接焊了。我是表笔自带的盖子头上穿过一根针然后再 ...

缠点铜线焊上去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