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固态硬盘在diskgenius显示小锁

楼主(2021-01-24):
昨天碰到一个客户装系统,本以为就是很简单,结果发觉硬盘找不到,后来在PE里看到固态硬盘在diskgenius显示小锁,无法解锁,请问各位如何解决,网上也搜了不少,都没有能解决的,后来只好换了一个新的SSD才装好系统

网友:
带协议的吧  PE不行

网友:
难道不是BITLOCK加密了?

网友:
不涉及资料的就统统全盘格掉,微软账号锁资料不全微软都不理你,这种微软苹果等的所谓高级安全技术普通人还是不要用。

网友(点评):
格不掉,只能读取,不能改写。写保护

网友:
可以卖给我 我试一下

网友:
进WINDOWS10系统下面看看 有时候可以

网友A:
协议的?或者是有的戴尔机型吧?好解决啊那个

网友:
这个是锁盘了,要么是有密码,要么就是硬盘固件区问题

网友:
BITLOCK吧,看样子比较像

网友:
可能是固件有问题

网友:
明显有锁,全盘格了

网友:
客户说从来没有碰什么BitLocker,这种高端东西一般人也不会去弄啊,硬盘被锁,进不了系统,格式化不了,分区也没用,反正就好像这个硬盘废掉了。多谢各位i提醒,如果NVME协议的话,那等我买个NGFF接上去,进WIN10系统再看看能不能解决,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打开客户的微软账户,里面一般都有秘钥的然后在别的电脑上输入秘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协议的?或者是有的戴尔机型吧?好解决啊那个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锁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解决,买了NGFF转接卡,接到WIN10电脑上,提示读不出,不知道是转接卡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锁

好 谢谢。。。。。。。。。。。。。。。。

网友(2021-03-05):
终于用转接卡把这个硬盘显示出来了,里面的内容能够看到,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可以拷贝文件出来,但是无法写入硬盘,提示写保护,去找了去除写保护的工具,试过了还是一样,这个硬盘还是如故,还是显示有小锁,还好资料已经拷贝出来了,就是这个固态硬盘浪费了

网友:
硬盘的情况如图,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网友:
BITLOCK加密的锁前几天遇见过2个都没法弄,百度那个命令提示符都不管用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能不能把密码去掉

网友:
BITLOCK在diskgenius软件里提示没有BITLOCK加密啊,而且客户也说从来也没有碰过这个东西,他也不懂这个,所以很奇怪,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固态硬盘就废掉了,没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