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实达BP-630K针式打印机,打印头动一下后,3个指示同时闪烁(压缩、联机、电源/缺...

楼主(2021-01-24):
      实达BP-630K针式打印机故障      实达BP-630K打印机,通电后打印头动一下后,3个指示同时闪烁(压缩、联机、电源/缺纸),初步怀疑是主板问题,拆机量了一下电源板电压输出,5V有,另一组好像是36V还是40几V电压忘了,电源板暂且没有问题。
       再看主板,拆下目检没有发现明显的原件损坏,万用表量了一下所有二极管,MOS管都没有发现问题,凭经验判断应该是主板故障,在淘宝上搜寻了一遍,大概有十几家卖同型号主板的,有卖80左右的,有卖200左右的,问了3家卖家居然都不回我,有点郁闷。
        今天起了个大早(我们这边镇上赶集),摊子摆开后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机器的故障现象,觉得会不会是传感器的问题,反正手上有废旧打印机主板,拆一个下来试一试。首先怀疑字车复位传感器,拆下万用表量发光二极管一端,正反向都没有阻值,旧主板上拆机的有阻值,换上试一试,果然不出所料,打印机居然正常了,为了验证传感器确定是损坏了,又把原机的换上后故障再次出现,那就是它了,问题圆满解决。        在网上没有搜索到相关的故障解决办法,现在上传一下,希望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A:
老司机,及验证足!谢谢分享

网友B:
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问题。。。。。。。。。。。。。

不是主板的问题,是打印头字车复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及验证足!谢谢分享

好在运气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互帮互助,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
互帮互助,相互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