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x99不上电

楼主(2021-01-24):
求助帖,是这样的,有两块杂牌x99,第一块是运行的时候被我磕了下机箱黑屏(非常轻微,就跟用脚踢一下差不多),重启后就不上电了,换了第二块是开机中途我盖了下机箱盖又突然黑屏不上电了,真的很苦恼,两块板子均被我改了下bios加了个微码,求各位有经验的大哥帮小弟分析下是哪出了问题,两次的硬件一模一样,机箱和主板间没用垫片,电源是安耐美环保尖兵,插在其他主板上还能正常运作,实在是想不出哪有问题了

网友A:
第一步考虑换CPU测试下

   第二步  两块主板 CMOS放电

第三步 内存只插一条   再换个电源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考虑换CPU测试下

   第二步  两块主板 CMOS放电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B:
好好检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检测检测

查出来了是电源问题,感谢,给大家汇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考虑换CPU测试下

   第二步  两块主板 CMOS放电

查出来了是电源问题,坏电源害人呐: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来了是电源问题,坏电源害人呐:kuqi:

必须的。。。

  测试用的电源肯定要常备用一个品牌的好电源

  杂牌电源滤波不稳定因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