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神舟K610C I7 D2

楼主(2021-01-24):
小白修神舟K610C I7 D2,。待机测量有3V没5V,但开机能3、5V都有了,电流去0.6一会就掉电了。测量PU6182的EN_5V,才1.5伏。这是对的吗?有没有大神帮我分析是哪里有问题,还是BIOS出问题了?

网友:
有没大神可以分析一下下面的电路,看不懂。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6脚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6脚管子!!

能不能具体点是哪个6脚管子出问题了?

网友:
PQ58A的2脚高电平,那管导通,那应该EN_5V是没有电压的才对的吧?

网友:
我是小白,电子爱好者,都是网上自学的。

网友:
经验是实战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压有些低哦,看看这个信号哪里来的,是多少伏电压提供的上拉,就知道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
查查从哪里来的

网友:
正常 瞎折腾 你万用表不准吧 正常1.2v

网友:
正常是pq58a导通接地,那为啥en_5v还会有电压?看不懂这里

网友:
从pq58a出来,正常是pq58a导通接地,那为啥en_5v还会有电压?看不懂这里

网友:
这是5伏开启信号 不是指5伏电压 触发时它1.5伏是开启5伏输出 芯片内部电压 待机时应该是0伏 600毫安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看看内存供电吧

网友:
高手。。还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