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显卡坏了,只要玩游戏就蓝屏,代码 video_scheduler_internal_error 显卡打叹号

楼主(2021-01-24):
联想笔记本,忘了记录型号。显卡是gtx1050,核心代号 N17P-G0-A1,一玩游戏就蓝屏。重装WIN10后显卡叹号,重装显卡驱动后还是打叹号。再重启几次有时叹号就消失了,看起来正常了。但只要一玩游戏还是蓝屏。

蓝屏代码也和显卡有关,video_scheduler_internal_error

网友:
1050 很容易坏

网友:
遇事不决bga

网友:
先排除现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排查下供电,看显卡几项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就干显卡吧

网友:
我自己的gtx780一样的问题,我自己用吹头发的电吹风吹了下显存和核心    现在正常了,可以用显存检测软件检测下哪个通道     然后干那个

网友A:
现在都是流行自己修电脑了,吹风机吹吹能改善一半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先用软件测下显存,碰到好多显存虚焊很坏的,先简单再复杂,不轻易干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错误代码如果是43 基本显卡凉凉

网友:
供电齐全就是GPU坏,不用浪费时间!直接换

网友:
显卡显存,一般就换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 具体检测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流行自己修电脑了,吹风机吹吹能改善一半问题

温度够吗?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ASUS FX80G客户反应游戏就蓝屏了,没有办法测试,就开了三个视频就蓝屏了,报价客户不修了

网友:
有个测显卡的软件  你试试

网友:
碰运气试试看吧。

网友:
换吧 换吧 感觉笔记本打游戏 是真的不行啊

网友:
最喜欢自己动手,

网友:
换核心吧 基本就好了

网友B:
GPU ,前两天才换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 ,前两天才换一个!!一样的问题!

好,谢谢你

网友:
显存有测试软件试试

网友:
这还用想吗,肯定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