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F5SL rev2.1主板图纸或点位图

楼主(2021-01-24):
初学主板维修,自己的一块F5SL主板故障,导致冷机能开机到中途出现蓝屏,马上再开机会黑屏状态反复复位重启,不知是何原因,求图纸研究。

网友:
独显就是显卡,集显就是CPU

网友:
哦,那看来是显卡问题,难搞定了。

网友A:
这型号主板桥是SIS芯片比较容易坏,修就没什么意义了,X宝买一块主板才一百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主板桥是SIS芯片比较容易坏,修就没什么意义了,X宝买一块主板才一百多块

我以前在某宝买了一块,虽然能用,但和这块不大一样,CPU支持比较低端,内存支持也不行,现在只是想拿它练练手,简单的能修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