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联想十针小电源电路图吗

楼主(2021-01-24):
换下一个坏的联想十针电源,想自己研究一下,尝试修理,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A:
一样的带绿线启动电源,有待机5V,然后只有12V输出,没有 3.3和5V了

网友B:
看下主控  大概了解可差不多  现在就是明眼坏的大件换换,没人愿意修电源,太便宜了

网友:
接口不同于标准接口,但电路差别不大,只是功率要小一些

网友:
现在都是不看图修电源了,你要是有一定基础和经验就修修吧,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所有电源只有个别的有图纸,还是通用的,别的基本没有

网友C: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我是业余练手,修好过几个故障明显的24针电源和笔记本电源,反正有的是时间,不怕浪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我是业余练手,修好过几个故障明显的24针电源和笔记本电源,反正有的是时间,不怕浪费。

那就用笨办法修---大扫荡,

要懂怎么断线路,会测量,并判断关键元件的好坏,

我不会的时候就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笨办法修---大扫荡,

要懂怎么断线路,会测量,并判断关键元件的好坏,

言之有理,大扫荡确实是练手的最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带绿线启动电源,有待机5V,然后只有12V输出,没有 3.3和5V了

谢谢热心指点,我好像是没看到有5V的线呢,好像只有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主控  大概了解可差不多  现在就是明眼坏的大件换换,没人愿意修电源,太便宜了

主要是我是业余的,帮别人弄电脑的时候,见过两个联想电源坏掉了,当时不懂修电源,这种电源又和普通电源不通用,只能去某宝淘的新电源来换,费钱费时间,现在拿以前几块坏电源练手才发现电源毛病大部分是通病,修起来不太难,所以想以后遇到这种电源毛病就自己快速解决掉多好。经初步检查,那块10针电源保险管烧,高压部分三个场管都被击穿了。准备拆普通电源的管子代替,发现普通电源大都用的13007之类三极管,没有找到能代换的场管,看来还是只能走万能的某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是业余的,帮别人弄电脑的时候,见过两个联想电源坏掉了,当时不懂修电源,这种电源又和普通电源 ...

场管
备料几个型号足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我是业余的,帮别人弄电脑的时候,见过两个联想电源坏掉了,当时不懂修电源,这种电源又和普通电源 ...

品牌的坏电源,杂牌里个别用料好些的电源,有些值得回收一点来练练手,
各有优缺点,看你能花多少心思研究了,
常见的料,易损坏的料可以适当买一些回来用。
绝大多数都是通病,坏来坏去就那么几个地方,只是维修成本要多少,有些太花时间了的问题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品牌的坏电源,杂牌里个别用料好些的电源,有些值得回收一点来练练手,
各有优缺点,看你能花多少心思研 ...

对,我以前不懂这些,好多坏电源都直接扔掉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管
备料几个型号足矣

好,我去备几个,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我以前不懂这些,好多坏电源都直接扔掉了,可惜。

有些设计坑爹的品牌电源坏起来,最多时会坏12---13个元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哈,维修成本可能要10---15元

网友F:
OEM机器的电源跟一般ATX电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戴尔,联想的电源都是ATX12VO的标准了,待机电压都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F:
OEM机器的电源跟一般ATX电源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戴尔,联想的电源都是ATX12VO的标准了,待机电压都是12V

哦,有时间好好剖析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设计坑爹的品牌电源坏起来,最多时会坏12---13个元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哈,维修成本可能要10---15元

能坏那么狠啊?

网友G:
楼主发胀电源的图片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发胀电源的图片看一看.........

有时间再回去拿。

网友:
SC6105B,SC6109,HS8108这种芯片方案的,一旦副电源烧了,并且严重的话,有得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