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款 a1466 双电不触发

楼主(2021-01-24):
此机无进水、无摔碰,
      单电池可以触发
      单适配器也可以触发(上电自动开机,关机后再开机偶尔也不能触发,能触发的话要慢一拍,开机键按久一点)
      双电基本不能触发。
      3.42伏,基本正常,有时候3.37 ,有时候3.46,或者之间。3.42v伏处二极管档打值为1435
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A:
公共电压都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呢?

网友B:
3.42电容问题。通病,修好几十台 了

网友:
                                 建议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2电容问题。通病,修好几十台 了

这两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电压都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呢?

这两个都正常,电池也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