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5 3558 LP156WHB什么显示屏通用大神救命

楼主(2021-01-24):
LP156WHB和 B156HTN03.6通用么大神救命
戴尔

网友:
一个是普分屏 一个是高分屏 就是分辨率不同

网友:
可以通用么

网友:
你给的型号不详细,自己百度查吧,接口和厚薄一样就能换。

网友:
w我从华硕拆一个也30针型号B156HTN不亮是不是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