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打电话对方听不见

楼主(2021-01-24):
苹果6打电话对方听不见,换了尾插也不行,插耳机也不行!什么原因?

网友A:
找个OK的总成换下试试  不行就查底部MIC线路  大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OK的总成换下试试  不行就查底部MIC线路  大音频

什么总成?

网友:
先排除外配呀

网友:
什么外配啊?说清楚点啊,大哥!

网友B:
建议百度,百度比我们会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百度,百度比我们会修机

百度全是打广告,刷分的

网友:
如果录音mic都好用的话就查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