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2A300 驯服记

楼主(2021-01-24):
三星LS22A300
14V适配器,配不到,懒得买。
作死改成了12V 普通适配器
发现不工作,指示灯不亮
————
不服输
死磕到底
最终改造电路,
成功匹配12V适配器

西瓜
上篇https://www.ixigua.com/692123054 ... iexBMyPmMvBHUF9OIBt
下篇https://www.ixigua.com/692132580 ... 9j0apTD8fQNsVkd1GiE

网友A:
你把电源拆开调高电压应该比动显示器电路板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拆开调高电压应该比动显示器电路板好吧

那个不好。
调成14v,万一电源坏了,不好配。
改内部电压比较彻底

网友:
哪天12V电源坏了,再找个14V的电源插上,会不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