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开机无显示,客户一

楼主(2021-01-24):
华硕FA506 开机无显示,客户一直看着维修。能开机能强制关机,19V电压 800毫安 应该电流在1.2以上才对。报价XXX!客户同意!刷了BIoS 开机后电流过1.2A了。刷完之后自动重启三次才正常启动亮屏 之后都一次开机成功 BIOS问题真是层出不穷

网友A:
刷了个bios就好了?太简单了吧

网友B:
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C:
这种操作不能当客户面搞的,他会认为你坑他這样搞一下就好几百

网友:
能收多少钱

网友:
160元。客户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个bios就好了?太简单了吧

凭经验 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个bios就好了?

就刷一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操作不能当客户面搞的,他会认为你坑他這样搞一下就好几百

什么坏都直接报价给他 弄好一共多少钱都谈好了才开工

网友:
拆bios还需要贴那么多锡纸嘛

,这习惯确实好,哪像我,直接就干

网友:
修机戴手套!

网友D:
防护一定要做,我拆bios都能把边上的电容吹飞了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测试主板电压正常,都刷一下BIOS试试,刷之前备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护一定要做,我拆bios都能把边上的电容吹飞了

旁边电容加点焊油,风速小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护一定要做,我拆bios都能把边上的电容吹飞了

那得多大的风

网友:
楼主 这静电防护  做的  真是相当可以了,,

网友:
还是笔记本赚钱

网友:
这位置才是防护的用武之地

网友:
这种机子收160是真的低

网友:
这种至少报400吧

网友:
当着用户的面什么也没换能收160元,用户大方,有些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护一定要做,我拆bios都能把边上的电容吹飞了

哈哈

网友:
最少收300  不要让客户看着修,这是维修大忌!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护一定要做,我拆bios都能把边上的电容吹飞了

你风开太大。4档就可以了

网友(2021-03-01):
上传下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