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笔记本风扇狂转不显

楼主(2021-01-24):
小米笔记本板号17805-1,接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会自动上电,风扇先会停转两次,然后一直狂转,测了主板供电,CPU供电没有,换了CPU供电芯片也一样,总线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 按时序总线供电正常后就会出CPU供电,不知道有哪位修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首先要从客户那里了解清楚是出现开不了机的原因。然后认真测量主板的各组供电,特别是VCCSA.如果像你说的除了CPU电压不出来其他电压正常正常。那接一下BIOS问题就很重要了,如果刷了原厂BIOS一样不正常。那就要去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特别是SVID信号。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收到SVID是不可能产生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