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80TI供电消失问题

楼主(2021-01-24):
技嘉1080TI显卡,黑屏。测试没发现短路,显存,核心阻值为0,应该正常吧。通电开机测核心0.8v,显存1.35v。1.0V。1.8v。5v。供电都正常,但是出问题了,当听到滴滴两声,没检测到显卡,再测显卡各项供电,只有5v,1.8v了,其他供电都消失了。我特意用转接卡只给显卡供电,不接主板。供电是一直存在的,没有供电消失的情况。难道是核心坏了吗?核心短路了?
  有经验的师傅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曾经修到过一片一样问题的,但是不是高端显卡。也是听到滴滴两声电压就消失了。后面我花了很长时间去修这片显卡。最后找到的问题原因在于主核芯供电上。我发现主核芯片供电在开机时只开启两相供电,在主板自检正常到准备显示时会瞬间开启四相供电。估计是显卡显示时需要大电流。后面我还发现当进入系统自检正常到准备显示桌面的时候,或者进系统无操作时核芯供电电压会降低电压同时也会关闭其中某一两相供电。

网友B:
有掉件的可能,检查主供电芯片周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掉件的可能,检查主供电芯片周围

高手,确实是主供电周围掉件了,其实我补过件了,当时发现掉件了,三个并排的0欧姆电阻,我测着都是相通的,因为掉件的位置焊盘不好了,就补在了旁边。发了帖子,由于帖子一直审核没通过,就继续修,心想把电阻挪回原来的位置,再测三个并排的电阻,天啊,居然不是相通的。什么情况啊?当时电容存电了?还是表笔短路了周围元件?本来秒杀的问题,修了2天。顺便问大家,这种档次的卡怎么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曾经修到过一片一样问题的,但是不是高端显卡。也是听到滴滴两声电压就消失了。后面我花了 ...

我以前就遇到过一块也是不错的卡,摔过的,不过没修上,当时静不下心。现在生活压力大啊,都尽量修上。这块已经修好了,确实是核心供电的问题,没细查电路,应该是某一路的反馈。补件补错了位置。这样的问题大家说收费多少合适,行内活

网友:
大神,我想问下,GTX1060各项供都电正常,进系统不认显卡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大神我想问下:
本来是好的卡,修另外一张1060,测量无1.8V电压,是up1735损坏,从索泰这个拆了up1735换过去就正常了,然后脑残把换下来的坏的up1735给装索泰上了,开机直接短路保护。
热成像仪发现是显存供电mos管上管短路,更换up1735和上管之后,各项供电正常,但是无显示,MAST软件检测,所有显存都报错。换了两三个另外一张板拆的显存过去,还是全部报错,只是个别的报错数值不一样。
核心挂了???还是显存哪里还有问题。这么晚睡不着,所以来论坛请教大神相助,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下:
本来是好的卡,修另外一张1060,测量无1.8V电压,是up1735损坏,从索泰这个拆了up1735换过 ...

核心可能性大吧,1.8v不进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想问下:
本来是好的卡,修另外一张1060,测量无1.8V电压,是up1735损坏,从索泰这个拆了up1735换过去就正常了,然后脑残把换下来的坏的up1735给装索泰上了,开机直接短路保护。
热成像仪发现是显存供电mos管上管短路,更换up1735和上管之后,各项供电正常,但是无显示,MAST软件检测,所有显存都报错。换了两三个另外一张板拆的显存过去,还是全部报错,只是个别的报错数值不一样。
核心挂了???还是显存哪里还有问题。这么晚睡不着,所以来论坛请教大神相助,谢谢大神

量一下显存短路没有,如果短路了,核心显存报废

网友:
赚点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