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价出一块小问题飞行堡垒5/FX80G主板

楼主(2021-01-25):
销售
数量: 1
单价: 100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浙江嘉兴
手机号码: 13657873386

物品名称: 笔记本电脑主板
物品型号:飞行堡垒5主板,对应型号FX80G
物品参数:CPU:  I5/8300H ;    显卡:GTX1050TI/4G
物品问题:在桌面右下角快捷栏点喇叭音量调解会熄屏,进菜单设置也会息屏,但是没有死机退出来就恢复或者等待一会也会恢复,息屏时候大小写是可以控制的,用键盘快捷键调节音量或者在播放软件里面调音量不会发生这个息屏现象,跑分上网声音都正常;
物品修改说明:开始不充电隔离管短路换过隔离管,测试就是这样的现象,后来刷过BIOS,换了核显电源驱动管;

网友:
为啥我感觉这板子就值个500块呢

网友A:
一个故障版贵了三五百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故障版贵了三五百差不多

CPU显卡桥没有动过点不亮的回收价都可以卖600哦,

网友B:
600哪儿有人要了,我有好几片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还可以交换,你这一整不是严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0哪儿有人要了,我有好几片了

CPU显卡桥都没有动过,晶片完整无缺的,8代标压回收价500~600,收料板得都要啊,很多人收的,自己搜搜马云家

网友:
cpu管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故障版贵了三五百差不多

我有2个这样的板子,你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2个这样的板子,你收吗

收,但是没有这么高

网友:
CPU显卡桥没有动过点不亮的回收价都可以卖600哦

网友E:
你发错地方了,这里都是老油条,这价格都可以收台故障的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发错地方了,这里都是老油条,这价格都可以收台故障的整机了

这位兄弟谢谢,这个心里清楚,只是碰碰运气,谢谢你

网友:
只要CPU没坏600肯定是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显卡桥都没有动过,晶片完整无缺的,8代标压回收价500~600,收料板得都要啊,很多人收的,自己搜搜马 ...

没有人这么高价钱收的,我找了几家,都不行   你给推荐几家?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D:
我有2个这样的板子,你收吗

老板多少钱出  ?
CPU和显卡干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哪儿有人要了,我有好几片了

500出、吗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