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板号K42JR REV 4.1 系统内掉电最终解决方法

楼主(2021-01-25):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285797100鑫豆2024-3-27 09:53
 会员783798100鑫豆2024-1-18 23:42
 会员923339100鑫豆2023-10-14 14:09

网友:
故障是由于CPU散热器长期堵灰,致CPU处长期温度高,电容老化,还有可能是电容质量不好吧

网友:
原220UF更换成330UF

网友:
轻微漏电  这个故障可不好找啊  楼组真细心啊

网友:
更换大电容更稳定

网友:
恭喜完修。楼主何来灵光一闪更换1.05VCPU供电电容220UF

网友:
怎么判断的这个电容的问题     这个本真够老的

网友:
故障是由于CPU散热器长期堵灰,致CPU处长期温度高,电容老化

网友:
不好找是真的

网友A:
你这个记得要改ton电阻吧!

网友:
学习了!这是怎么找出来的!这个电脑的显卡供电是0.8左右吗?我有个供电现在是2.7左右的电!不知道楼主说教一番!万分感谢!

网友:
cpu那里并个电容即可

网友:
应该是看后端波形看出来的吧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有通病,换供电管

网友:
这个电容问题用示波器可以测量的出来吗?

网友:
这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楼主真的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最终更换1.05VCPU供电电容220U 说下过程就好了,毕竟过程比结果要精彩一些吧

网友:
堵住了CPU温度高,为何就是1.5V的坏了,CPU供电的为何没坏呀

网友:
一般 是三星的 大的CPU那个电容老出问题 这个少见

网友:
以前的老机器,只要掉电,先给CPU供电上个330

网友:
这个真的是碉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记得要改ton电阻吧!
狗头哥最近搞站街女没有?

网友:
这个是用示波器看波形看出来的?

网友:
这里的几个电容 很值得怀疑替换的 因为mos管多 发热量大 但是底板覆铜散热感觉不咋地

网友:
随机掉电的先换CPU供电的大电容再说 都是坑

网友:
学习学习了,多多关照!

网友:
Nec电容引起掉电很常见

网友:
这个220大电容之前有大神说过损坏引起掉电。我遇到好几次了,发帖标题不对,就是一个不定时掉电关机,怎么扯上系统掉电。学校培训老师说过只要CPU附近有这个大电容主板有问题直接先换大电容,这个算是通病不稀奇,论坛搜索NEC大电容。引起掉电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