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01-25):
如题,直接插外界电源电流0.9A,按开机无反应,拆机看电感,有短路,把供电电池拔掉就不短路。怀疑是隔离管问题。大家有碰到吗?

拆掉长电池链接的发现两个管子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是短路的,插可调电源有0

网友:
插可调电源0.9A很有可能是充电电流,你说测电感短路,拆了电池拔了电源又不短,那很有可能是你误操作,因为万用表在带电下测量到某些带电的地方就会显示短路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