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 254nw 出纸时序不对,定影出纸慢,卡纸

楼主(2021-01-25):
机器拿来之前,齿轮咯吱响,换了齿轮组后,纸走出转印带和转印辊那3分之1就开始听到走纸不顺畅了,单张有时可以走出,但也不太正常,有时还叠加在转印那,卡住,多张走纸,第一张还没也完第二张就跟上去了,造 成卡纸,换了定影器也不行。求助各位大神!D:\1.JPEG
求助

网友:
图片怎么发呀,没发过

网友:
搓纸轮和分页器或者搓纸轮驱动的电磁衔铁查一下吧,大概其是这两个地方。

网友:
哦,可没修之前走纸没事呀,就是听到里面齿轮有异响,换了齿轮组,就这样了

网友:
反复拆卸齿轮组也不行,齿轮对位,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换上齿轮组没就异响了,开机初始化也正常,就是卡纸,换了定影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