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l412换桥灰屏

楼主(2021-01-25):
tinkpad l412桥短路  换桥后灰屏  难道bios 也得shua?

网友:
不要扩大问题了,先测一下屏线接口阻值!多数情况没有换好或者桥不良!!

网友A:
灰屏要查信号吧,跟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要查信号吧,跟BIOS关系不大

都测试后最后重新换了个 就好了  料班上的估计原来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