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如何修?

楼主(2021-01-25):
第一次修电脑主板,不知如何下手!一块联想G31T-LM Ver:V:1.0主板,开机后风扇转,显示器黑屏,检测3V电池完好,测PCI插槽所有AD线阻值都一样,33M时钟完好,复位端有1.9V电压,插上诊断卡开机复位灯一直亮,检测主板供电好像都正常,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复位灯常亮已经说明主板问题是肯定的了,不掉电,那一般问题都出于电源信号上。这时候你要检查CPU供电有了没有,如果有了那就检查CPU的电源管理信号能正常送到南桥没有

网友:
CPU供电1.2V。

网友:
查CPU和南桥信号通断么,通了查南桥

网友: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上面5V,下面3.3V?

网友:
高手看看用假负载测得值,地址线与数据线阻值正常,PG测试点1.2V

网友:
红箭头指的那个是二极管!

网友A:
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是多少?

核心电压1.2v

网友:
哪位高手再指点一下?

网友:
复位灯常亮说明主板还没正常复位,建议详细查供电和时钟电路,看哪出了问题!